楼主(2012-12-18):
各位仁兄:

            最近有个疑惑,某台设备的左极限Sensor坏了(但是使用过程中根本用不到该Sensor),设备一直报错,我想和大家确认一下,如果出现该问题是将极限Sensor接在高电平呢还是低电平,设备才不会报警,也就是想确认一下三菱伺服电机极限Sensor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谢谢!

网友A:
在设置里屏蔽不就行了

网友B:
呵呵;参数修改下,不用左右限位就行了;

楼主:
1楼大哥能不能再给小弟说详细点,在放大器里面设置那个参数,谢谢!

网友C:
要看三菱具体什么型号的,不同系列的不一样的
MR-J2S的41号参数
MR-J3的PD01参数

楼主(2013-12-11):
  如果极限Sensor是接在QD75定位模块上面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