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变频电机端部的冷却风扇有何变频电机同轴的吗?一般理解都是不同轴的

网友A:
不会有,因为当主机是在低频运行时,转速就跟不上了

网友B:
不同轴的,因为当主机是在速运行时如同轴散热跟不上

网友C:
不可能是同轴的

网友D:
冷却风扇和电机不同轴,注意千万不要因为少放一棵线就把风扇接在电机上,时间不长就烧掉。

网友E:
同轴的就是普通电机了;风扇没有电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电机端部的冷却风扇有何变频电机同轴的吗?一般理解都是不同轴的
当然有。比如ABB的变频电机就有,你只要提出冷却要同轴的,即可。而且ABB的变频电机指标35-50Hz范围,恒转矩调速不用它冷,自冷即可。

网友G:
大家好,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伺服电机的急停和暂停的接线问题,搞不明白!想请教各位,多多帮助!

楼主:
奇怪了,有的说有同轴,有的说没有,到底如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有的说有同轴,有的说没有,到底如何?
呵呵,也就是说根据现场情况,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I:
通常是独立冷却,非同轴的。

网友J:
这个问题没必要纠结

网友K:
变频电机端部的冷却风扇有何变频电机同轴的吗?一般理解都是不同轴的

强迫风冷为不同轴,冷风机有风叶,有电源。
同轴的应该叫自冷,有风叶,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