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电源问题

楼主(2012-12-18):
明伟电源 输入220v输出24v  型号SE-1000-24
 在什么情况下会停止直流24v输出       断掉220v电源重新送电就有24v输出是怎么回事     谢谢  各位师傅!!!!!1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部分不起振了

网友B:
负载有短路(意外短接:比如拆装传感器或电磁阀)的情况下,会出现断电重新上电正常。
过载也会造成输出不正常,一般表现为输出时断时续,直接闭锁输出的没遇到过。

网友C:
先确认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负载侧有问题就会不输出

楼主:
谢谢  各位了  回去查查负载

网友E:
把负载拆掉,更换其他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