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在官网下载8.86版编程软件,在笔记本上安装,显示错误代码-115,是啥意思

网友A:
先装EnvMEL,在总安装试试,8.86对系统要求并不高啊。

网友B:
先执行EnvMEL文件夹里的setup,然后再安装。

网友C:
会不会是与操作系统不兼容?

楼主:
有先装,弄了N次还是不行,本本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装EnvMEL,在总安装试试,8.86对系统要求并不高啊。
8.86没有很高的安装要求。要先安装环境,安装时不能勾仅监控的选件,不然就不能编程操作了

网友E:
应该是安装文件少一些东西,我曾经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F(2013-03-11):
你是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