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初来乍到,请帮忙,同一电源带有同样变频器工作,工作中突然跳闸,总分闸都跳,再次送电变频器冒火花并跳闸,次日更换同一型号(欧姆龙1.5kw)正常试车并工作一小时再次发生同样故障,后查供电正常,电压400v不缺相不对地,输出对地,最后电机对地,在换变频器前测电机正常不对地,现在闹不清楚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损坏?闹得我不干再换变频器了。可柜里的其他变频器都没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变频器这样的故障好修吗,值得修吗?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压400v不缺相不对地,输出对地,最后电机对地,在换变频器前测电机正常不对地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B:
输出接地?查电机线路吧!

网友C:
应该是电动机的问题,看一下是否短路,负载是否过大

网友D:
如果跳前级电源输入空开的话,电源的问题比较大可能是突波引起,最好能在输入端装快熔。

楼主:
 您好快容我没用过,嫩解释一下吗?用带漏电保护的三相断路器行吗?

网友E:
同意一楼的意见,"输出对地,最后电机对地,在换变频器前测电机正常不对地,"到底现在电机对地不?前面表述也让不清楚到底变频器坏到什么程度啊?了解变频器损害情况有助于故障的查找。希望楼主再发帖补充一下

网友F:
输出接地?查电机线路吧

网友G:
 查一下电机接线盒是否接地螺丝是否有打火迹象

楼主:
 第一次变频器坏后,常规检查电机正常,还正常工作一小时,但我那环境恶劣,焦油泵工作需蒸汽加温,第一次变频器坏后,常规检查电机正常,更换一变频器,正常工作一小时,第二台变频器有坏掉,这时检测电机对地,现在电机换一台新的,变频器换一台用过的,正常工作已快半月,线路检测了一下正常也没动,坏了的电机也没发现有打火迹象,两台变频器故障一样,送电后冒火花并跳闸,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H:
查一下电机接线盒是否接地螺丝是否有打火迹

网友I:
应该是负载测,也就是电机这方面存在问题,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