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如上图电路,时间继电器KT1和KT2分别用了3种继电器,分别是DH48S.CKC和欧姆龙的H3Y,延时时间设定为5秒,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前两种继电器能形成循环工作,但欧姆龙的H3Y继电器却不能,具体表现为当KT2线圈得电且延时时间到后,KT1线圈并没有断电复位工作,而且KT2线圈有嗤嗤的声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此电路能够循环工作是不是和继电器的灵敏度有关系?
说明:继电器没有问题,都是好的。

网友A:
应该是继电器的灵敏度问题

网友B:
明显是死循环

网友C:
送电单测KT2,看看延时到后能否断开,然后断电后能否瞬时吸合..............

网友D:
应当就是继电器特性的关系,原理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楼主的分析应当是对的,如楼上几位所说。

网友F:
把2定时器换个看看,或换个看看,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G:
KT1线圈得电,《设定5秒到》。KT1常开触点闭合,KT2线圈得电,KT2常闭触点断开。KT1线圈失电,.......?

网友H:
电路应该能运行,将KT2换一个试试

楼主:
上电--KT1线圈得电--《设定5秒到》--KT1常开触点闭合--KT2线圈得电(KT1线圈继续保持得电)--《设定5秒到》--KT2常闭触点断开--KT1线圈失电--KT1常开触点断开-KT2线圈失电--KT2常闭触点回位(闭合)--KT1线圈得电(开始循环)。。。。。。
DH48S和CKC时间继电器可以做到以上,但欧姆龙H3Y不行。
都是好的继电器。

网友I:
按照常理应该能够实现楼主所说的循环工作状态.

网友J:
是KT1质量问题吧!

网友K:
不会是时间继电器的质量问题,是时间继电器的结构问题。

不同的厂家,其内部的电路结构不同,有些断电复位的时候其内部的定时电容会立即放电为下次延时做准备,有些没有放电回路,要求断电过一定时间后电容自然放电完成才能为下一次做延时准备。

你的电路图要求一断电就接着下一次的延时,如果使用了没有立即放电回路的时间继电器,就不能为下次的延时连续工作。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上电--KT1线圈得电--《设定5秒到》--KT1常开触点闭合--KT2线圈得电(KT1线圈继续保持得电)--《设定5秒到》--KT2常闭触点断开--KT1线圈失电--KT1常开触点断开-KT2线圈失电--KT2常闭触点回位(闭合)--KT1线圈得电(开始循环)。。。。。。
DH48S和CKC时间继电器可以做到以上,但欧姆龙H3Y不行。
都是好的继电器。
据此分析是继电器的特性问题。

网友M:
  你把欧姆龙的继电器节点翻一下,就是2的延时点上下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K:
楼主可以使用下面的电路试验就应该明白为什么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