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我这里有几台艾默生EV-ECD01-4T0075,都是模块坏,电源搞好后,不装模块试机测试各路驱动信号,问题来了,不装模块就是显示P.OFF,欠压。但装上模块后就正常,能开机,不过试机时又出现炸模块的故障,有的是一开机就炸,有的是马达运行期间炸,电源和驱动电路都是维修好的,真是头大,CVD测试点的电压是2.6V左右,装上模块再测也是这样,缺相检测的光藕都短接了,解开模块看内部又没有检测电路,在线路板上将整流地和模块供电的地连通也不行,无法搞了,那路神仙能解?

网友A(2017-09-17):
同感啊!我遇见的是艾默生EV3000的机子,CVD检测电压是3V,缺相光耦也短接了,不装模块上电就是报POFF;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B:
POFF是什么故障?不能屏蔽吗?

网友B:
如果不能屏蔽就把高压割了,换低压测试

网友C:
一开机就炸还要进一步分析。开机时空载还是带载??1.空载开机就炸!只能是上下桥同时导通才可能,这点解剖模块就可以看出。怎样导致上下桥同时导通,以光耦为界分开判断就是了。2.带载炸机,这一般和电流电路有关,比如电流传感器动态输出不平衡,一带载肯定炸机,因为电梯变频器都是矢量控制方法,低频电流那是最大的,来满足启动转矩。你这种应该能修,可能分析走入了死胡同而已。

网友D(2017-10-20):
回复 网友A:
你一旦短接光耦,肯定报警POFF,把短接的光耦全部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