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我的工件重量为6公斤,目前的生产是这样的,圆柱材料加热(人工放入加热机),摸具压制成型,热处理,冷却。这里有四台机,目前是人工上料下料的。这样的生产就需要3个人。我想把它做成自动化,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帮我出个方案。

用气动可以满足它的动作和进度。但是气动的密封件只能承受100度高温。然后这个夹具应该怎么做才可以保护气爪?在热处理之前也要保证工件的温度不能下降。

请教各位工程师帮我出个方案。谢谢。

网友A:
气动手指肯定是不行的了,可以采用机械夹钳方式,用气缸远远的控制一个夹钳,这样力量也大,也好用。就是象剪刀一样的方式。
在夹钳的上面要通水冷却,否则也是很容易传热到后面去的。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版主。我有一点不懂,夹钳上面怎么去通水?会不会影响工件的温度?在热处理前不能影响工件的温度。
谢谢。

网友A:
夹钳上面焊一个U型铜管不就行了,这样水就有了回路。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