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最近工厂新设备安装。调试,遇到了几个问题如下;
   1:大电流电控柜主线路出线端子不全丝或压线螺栓小,压线后容易造成虚接,时间长后烧线烧电机,造成事故。
   2:很多控制线路线号不明确,用接线图线号,有故障后不好快速查找故障点。
   3:内部控制线路.主线路很多线松,需重新紧固一遍。
   4:有的直流控制交流线路,合闸继电器延时时间长,易造成短时间按停止按钮,不停止。
   5:电机内部出线侧接线不牢固容易虚接。
   6:主回路空气开关设置不对,一般都选最大,但是现在有专门针对电机的断路器开关,只要根据额定电流调节就行。
   7:母线检查
  以上就是我近期遇到的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流可以避免减少事故发生!还有不足之处请大家见谅!!!!!

楼主:
 请大家多发一些实用贴以促进我的学习谢谢

网友A:
不错,总结的很好。

网友B:
楼主真是有心了,调试的问题急时总结,对症解决问题,排除故障。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C:
及时做个总结,是不错;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D:
很好,小生在这里受教了!能避免走弯路了!

网友E:
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因为工厂电气施工人员的技术素质不足或习惯不好造成的。一般小的公司都有这样的问题,很普遍。大的公司相对较少些,发现问题及时反映给施工人员及时注意也许最好了

网友F:
什么牌子的设备?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G:
不错,现在厂里要求标准化生产,就得有许多地方因安装不标准得整改

网友H:
这些问题是安装工素质和个人习惯的问题。

网友I:
总结的很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有心了,调试的问题急时总结,对症解决问题,排除故障。值得大家学习
督促厂家改进

网友K:
楼主真是有心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