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大家好,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伺服电机的急停和暂停的接线问题,搞不明白,请各位多多帮助?

网友A:
我没用过伺服电机,不知可否参照对应的使用手册找到方法;
另外,可能给出其品牌或型号,能便于得到针对性的回答。

请知道的朋友谈一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高手赶紧出现吧!

网友C:
伺服电机的暂停就是发送脉冲的暂停,应该不好实现吧

网友D:
我的理解,暂停只是暂时停止,接到相应的指令再动作。急停呢,就是紧急停止,情况相对严重些,急停后采取的动作很有可能是紧急回退。

网友E:
以前编程也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暂停的功能还没做出来!

网友G:
我在安川运动控制系统中遇到过,其有专用的暂停控制位。其他没有注意。

网友H:
各种品牌的功能大同小异,你仔细看下说明书

网友I:
急停的话都有急停控制线的,断开就好了
暂停的话,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保存当前要发出脉冲的剩余值,启动后继续输出,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J(2013-09-24):
急停只要照对应手册接线说明接线,暂停只需在程序的定位指令里加个你外部的开关相应输入接点就可实现。我都做了好几套这样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