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这是发那科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编码器的电路板,其中的C46有那位高手认识,谢了

网友A:
三个差分驱动器

楼主:
谢谢1569928000回帖,我检查了一下6个管脚1脚是+电源2脚是0V,3脚是模拟量输入上面的三个脚不知何意,如果是三个差分驱动器的话,6个管脚是不够用的。

网友B:
就是AD7477 贴片代码为C46
AD7476/AD7477/AD7478分别是12位、10位和8位高速、低功耗逐次逼近型ADC,采用单电源工作,电源电压为2.35V至5.25V,最高吞吐速率可达1 MSPS。每个器件均内置一个低噪声、宽带宽采样保持放大器,可处理6 MHz以上的输入频率。 转换过程和数据采集过程通过/CS和串行时钟进行控制,从而为器件与微处理器或DSP接口创造了条件。输入信号在/CS的下降沿进行采样,而转换同时在此处启动。这三款器件均无流水线延迟。
AD7476/AD7477/AD7478采用先进的设计技术,可在高呑吐量的情况下实现极低的功耗。基准电压从VDD获得,从而为ADC提供了最宽的动态输入范围,因此,其模拟输入范围为0至VDD。转换速率取决于SCLK。
特点和优势
高吞吐速率:1 MSPS
额定电压(VDD):2.35 V至5.25 V
低功耗:
典型值3.6 mW(1 MSPS,3 V电源)
典型值15 mW(1 MSPS,5 V电源)
宽输入带宽:70 dB信噪比(100 kHz输入频率)
灵活的功耗/串行时钟速度管理
无流水线延迟
高速串行接口:SPI?/QSPI?/MICROWIRE?/DSP兼容
待机模式:1 μA(最大值)
6引脚SOT-23封装

楼主:
十分感谢hhmmxx
回帖精彩,不但有说明还有文件下载,再一次感谢。

网友C:
学习了,谢谢#4楼的精彩回复!

网友D:
学习了          看来4楼是个好人

网友E:
回帖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