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请教高手,FX2NPLC与MR-J2S-40A驱动器如何接线,SON,脉冲,方向的引线端子是从哪些脚引的,等候。。

网友A:
你是用FX2N MT主机的输出还是加定位模块?

网友B:
用FX2N的不如用FX3U,FX2N的主机控制伺服不好用定位指令,接线可以参考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后面的附录,那里面有FX3U和MR-J3伺服的接线图
手册三菱网站上可以下载

网友C:
恩,2楼说的不错,再说2n也快停产了,跟3u价钱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