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现有 一台西门子6SE7036-OEK60的变频器315KW的,带的电机是200KW重载启动启动电流大概在600A左右正常运行起来后运行电流在200多安培。现在情况是停机一夜第二天运行报警F027能复位,复位后在运行立马报警F027。现在变频器已经拆下,拉回来后我带30KW的电机运行起来后加载输出电流40A 电机实际电流和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基本一致,但是不报警。我有 以下疑问请高手指点下
1.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在几十个KW的装置中一般就用两个传感器分别用在输出的U相和W相,中间的V相是用的检测厚膜,而且这个厚膜经常坏,报警F026的基本就是这个V想的驱动检测厚膜坏了,请问这个315KW的变频器用了三个电流传感器,是不是他的驱动部分就只是驱动没有检测厚膜啊?这个机器我还没打开,因为现在带载运行OK,
2、我检测发现这个变频器的三个电流传感器的序列号U相和V相的传感器的序列号是连着的最后两位分别是35和36而W相的传感器序列号的最后两位是65,客户现场报警F027就是指的W相有问题,我怀疑是不是W相的传感器被换过了?
请有维修过这个机器的或者对这个比较熟悉的大师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按照启动电流太大这个情况来进行检查维修

网友B:
电流检测或者驱动

网友C:
希望有高手参与

网友D:
来围观下顺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