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请教ME型断路器和NM1断路器哪种更好?
我们的低压配电室要重建,如果在这两种型号中选择,哪种更好一些?
请在性能和价格上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ME的不太清楚,NM1(正泰)的用的比较多,体积比较小,外观也可以,低压配电用没问题的。

网友B:
感觉断路器无非就是配电用和电机用,型号虽然不同但其基本功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

网友C:
我们用的全部ME 的,上海人民电器还不错!

网友D:
ME的断路器有人民、长征、精益
NM1的断路器是正泰的
价格要看楼主具体有些什么要求,性能上,还是上海人民的具有优势,大品牌,质量值得信任,正泰还可以吧
若楼主想具体了解性价比,建议上工业电气分销网看看,能具体能型号

网友E:
国内低压断路器做的最好的是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CM系列是塑壳式,CW系列是框架式,目前都已到第三代即CM3、CW3,最大额定工作电流已到7400A。

网友F:
上海人民。

网友G:
建议还是用施耐德的开关,如果不太重要的配电室,用长城的跟正泰的,重要的还是用施耐德的安全系数大,不容易出事故。

网友H:
ME型断路器和NM1断路器都是国产的吧,最好还是使用进口牌,比如施面耐德,西门子,ABB等高端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