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本人还是一个PLC菜鸟,现在装了一个三菱的GX Works2D 软件,但是不知道对转梯形图和指令表怎么转换,那位大侠知道的公司一声,谢谢了!

网友A:
菜单上有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的按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还是一个PLC菜鸟,现在装了一个三菱的GX Works2D 软件,但是不知道对转梯形图和指令表怎么转换,那位大侠知道的公司一声,谢谢了!
GX Works不支持指令表,因此您的要求将无法完成。

有关GX Works与GX Developer的差异请阅读GX Works公共篇了解。

楼主:
就是没有找到在那个菜单里,基本上看了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上有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的按键。
就是没有找到在那个菜单里,基本上看了下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上有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的按键。
就是没有找到在那个菜单里,基本上看了下都没有。
这种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去纠结了,在GX Works公共篇的附录4中已经明确说明了……

或许你看不懂什么叫列表编程语言,通俗的讲就是指令表,也叫做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上有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的按键。
就是没有找到在那个菜单里,基本上看了下都没有。
这种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去纠结了,在GX Works公共篇的附录4中已经明确说明了……

或许你看不懂什么叫列表编程语言,通俗的讲就是指令表,也叫做IL。
还是不明白,是不是GX Works2不能用指令表编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上有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的按键。
就是没有找到在那个菜单里,基本上看了下都没有。
这种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去纠结了,在GX Works公共篇的附录4中已经明确说明了……

或许你看不懂什么叫列表编程语言,通俗的讲就是指令表,也叫做IL。
还是不明白,是不是GX Works2不能用指令表编程。
这样都不能看懂的话,我无语了…………………………

网友D(2013-02-21):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products/pdt_idx_detail.asp?id=329
你可以上三菱的官网下载一个模拟玩一下,这样可能会让你更熟练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