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步进电机带动滚珠丝杆往复移动  不知是因为步进的原因还是PLC  位置会跑偏  想在程序上加一个原点的校正  每走多少次  取用一次原点位置 ,或是还有什么其它方法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开环控制,没有反馈。失步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B:
每次加工完,就回一次原点。基本上没有什么误差的。

网友C:
还是斑竹的建议比较好。
每做完一次找一次原点。

楼主:
   往复走的脉冲数是逐渐变小   这个原点就要定在中间  否则脉冲数减少到一定程度原点传感器就不能被感测  程序上该怎么构思。

网友B:
哪里有原点定在中间的案例呀?控制方式采用绝对位置控制。不管你怎么走,这个当前位置的数据都是从原点开始计算的。

网友D:
小学生搬凳子上课中。。。

网友E:
每次回到原点还要检查一下是否真的到了原点。当外力过大时会失步。

网友F:
精确的办法,在主轴上加个旋转编码器!

网友G:
原点处可以使用行程开关或微动开关,用它们来做为原始点的定点.

网友H:
跑偏?
具体偏多少?有没有规律?
丝杠平不平?

楼主:
原点传感器装哪里合适

网友B:
原点是回原点指令,而不是每次走的数据,不管在任何位置,激活回原点,电机都自动回原点,也只有回原点,机器位置才精确,这不管是什么步进伺服还有什么编码器,都是一样。

网友I:
负载太重了(电机力矩不够);出现的丢步现象!

楼主:
运行过程中 工艺不允许往原点走  而偏差是在过程中出现了。 这个偏差也不是经常出现 偶尔出现在次  断电重启后又可以正常运行   说白了就是在程序上  运行过程中的偏差补偿 以传感器为基准  但又不能偏离运行轨际 刻意去到某点进行校正

网友J:
步进电机失步原因很多,有机械原因,也有编程原因。

楼主:
现是想在程序上加些措施防范

楼主:
传感器解决不了只能加编码器了

网友K:
这样会不会有点麻烦呢 每次都要这样吗

网友L:
失步应该是不正常的,快走丝,线切割很多设备是开环的精度也很高啊。怀疑你的程序或步进选型有问题。我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也是使用步进,每天往复运行万次以上。没有听说过有很大误差(日累计误差应该不超过2MM)。

网友M:
步进失步原因很多,滚珠丝杆端部加旋转编码器来闭环控制,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编码器安装有什么讲究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