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有一台变频器,频率在32赫兹左右,但隔几天就报er09,变频器过载代码,然后停机,复位后就又可以转,几天就出现一次,我感觉
就这几个原因吧,电线老旧有绝缘下降的地方,变频器自己的电流检测有故障,还有就是这变频器是用控制器来控制的,有的时候是不是频率下到20多赫兹,力矩下降让电流过电流?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怎么分析呀。什么变频器?什么设备?

网友B:
变频器小了。

网友C:
机械负荷是否过重?

楼主:
康沃变频器,用于给水系统,水泵应该是轻负载,水泵没问题很轻巧。

网友D:
变频用了几年了。

网友E:
看看是否和我们曾经遇到类似,到现在厂家都没找到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94325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水泵不合适了??如果水泵扬程低而流量加大,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G:
小错误真心伤不起,让专业人员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