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大家讨论一下
换220千瓦以上电动机轴承用什么方法去轴承比较快而且对电动机没有损伤。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楼主:
 我先发表一下我的做法:
我们换轴承是用的自制拔轮器   用20t千斤顶往外打。

网友A:
往下拆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加热又不好加,装新的可以用油煮加热再装上去。

网友B:
拆的时候用液压三爪,装的时候先用干冰冻一会,装的时候比较容易 哦@热胀冷缩嘛!

网友C:
没换过那么大的轴承

网友D:
用拉马,或千斤顶配合抱箍下

网友E:
我们工厂维修,因条件所限也就是以上所说方法了。

网友F:
现在有专业的电机包养公司,可以外包。

网友G:
液压拉马。

网友H:
大的三爪拉马!或者用热风抢把轴承加热一下,很方便就出来了!液压拉马更省劲了。

网友I:
液压拉马,我们这里拉过最大1000KW的,费劲的话用热风抢把轴承加热一下。

网友J:
楼上都说的全了,我们也就是这样换的。560KW的高压电机也是这么换的。加热轴承的话也可以直接使用割枪直接加热轴承内圈注意火候别过火了就好。

网友K:
一般十吨三爪液压拉马都可以拉下来,我们维护的280KW,400KW的高低压电动机没有下不来的,在加力的同时最好同铜棒或锤子震一下轴承。安装的时候,我们现在用5KW电磁炉加热,只要5分钟加热至70摄氏度左右。
 希望有用!!!

楼主:
 大家说的方法都不错 不过我提醒大家在加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度加热  ,  前一段时间我换一个250kw的轴承拉不下来 用气割加热了  轴承是一下就卸下来了,  不过装上新的轴承 用的不到一周电机轴就断啦!

网友L:
用液压拉马拆下,用轴承加热器装。

网友M:
有一次110KW电机带的压缩机皮带轮,我们拉不下,只上好铣床铣掉轮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