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步进?

楼主(2012-12-19):
水平圆盘3KG, 圆盘边上放了一个5KG物件,转速60r/min;怎么选步进?选多大的?步进直接通过联轴器连接转盘中心底部可以吗?要加减速机吗?还有就是如果不用减速机构的话,圆盘能直接压在电机轴上面吗?会损坏电机轴吗?是否要轴承支撑?  该怎么搞?
补充:直径:50cm

网友A:
直接带有点好好做,这个不带减速机,基本上不可能完成了。还有单重在盘上面,是一个振动机械了。所以二边必须平衡才可以

楼主:
版主能给个好的建议方案吗?

网友A:
我估计你自己做这个转盘有难度了,买一个大一点分割器算了,那样强度要好很多。分割器也是要二边平衡一下更好。

网友B:
针对你这个东西,根据我们以往的客户经验,有以下几点:
(1)由于你5KG的负载距离电机轴中心的距离较远,因此必须做动平衡处理,否则电机运行时会弄断电机轴。因为不知道你那个5KG的负载是一开始就在上边,还是后边放上去的,如果是后边放上去的,如果可以将负载放置位置距离中心距离近一些,可以直接使用电机轴带动,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不能移动负载位置,那最好不要直接用电机轴带动圆盘转动,可以使用带轮传动的方式去解决。带轮上直接用电机轴去驱动没有问题。
(2)转速60r/min,属于低速运转,看你这边是否对电机安装空间有要求,如果对电机安装空间没有要求,选用一个扭矩大一些的电机既可,不需要加减速器既可实现。
(3)你的圆盘直径和重量均不算大,无需联轴器,机构越简单越可靠。电机轴的轴径/是否有阶梯这些技术点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可以特殊订制。

跟我们合作的很多非标设备厂家都做过类似的旋转平台,因此,如果你有需要,可详细联系我们进行咨询。联系电话:15502109973  优爱宝机器人

网友C(2013-01-31):
您好,我是深圳汉德保电机,鉴于您这种结构,可以直接选用我司3404HS60A1这款电机,需详细了解请加Q297045681,谢谢.

网友D:
运行速度比较低,可能运行在步进电机的低振动区,必须避开低速振动,另外应该加轴承,这么重量直接压在电机上,电机受不了。

网友E:
俺不是搞机械的,但是认为应该两轴承径向支撑、轴向有导轨平台支撑。

转速不高,若加速要求不高的话,俺倒觉得,平衡可以不加——若加平衡也简单,加配重块与重物对称,可径向调节力臂长度就得了,不过5KG重物得锁住别跑了。

转速不高,俺觉得,加减速机降低电机扭矩,避开电机低速,更把握,——但是机械结构就显得复杂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