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9):
各位前辈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不明白,问题很高深!

网友B:
不知要问的是不是正向压降?

网友C:
想问啥,主题不明。

网友D:
《电子基础》里面有,回答完毕。

网友E:
问题不明确。

网友F:
楼主可将问题,描述得具体一点。

比如:是看到哪个电路、哪个资料后产生的疑问;
或者,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G:
材料不同正向压降也不同0.2-0.7伏

网友H:
请楼主详读  提问的智慧

网友I:
二极管电位问题,0.2V至0.7V?有0.2V压降的二极管吗?一般就是0.7V的,开关二极管低一点,但也不会到0.2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电位问题,0.2V至0.7V?有0.2V压降的二极管吗?一般就是0.7V的,开关二极管低一点,但也不会到0.2V吧?
锗材料二极管如以前晶体管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2AP9正向压降就是约0.2伏。

网友J:
可以这样理解吗,有电位差就能产生电流,而且电流是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但是在二极管这里就不一定了,比如普通的整流管如果二极管正极加5V负极加6V,这时负极电位高于正极电位二极管就不会导通了,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K:
硅管0.7锗管0.3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电位问题,0.2V至0.7V?有0.2V压降的二极管吗?一般就是0.7V的,开关二极管低一点,但也不会到0.2V吧?
锗材料二极管如以前晶体管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2AP9正向压降就是约0.2伏。
哦,看来我接触的二极管没有锗管了,都是硅管。哇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可以这样理解吗,有电位差就能产生电流,而且电流是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但是在二极管这里就不一定了,比如普通的整流管如果二极管正极加5V负极加6V,这时负极电位高于正极电位二极管就不会导通了,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一般电路有电位差就会产生电流,但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在所加反向电压没有大于本身的反向击穿电压时,只有漏电流产生,锗材料的漏电流要大于硅材料的。

网友K:
硅管0.7锗管0.3导通电压

网友L:
不同的材料的二极管 压降不同,比如锗管和硅管就不同,同时对于同一个二极管比如硅管,他的电流和电压符合 伏安特性,在一般的应用中,假设硅管压降0.7V,但是这个值在实际中并不那么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