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触摸屏的变量问题求教

楼主(2012-12-19):
我有一个数据写入做变量,程序中地址是VD104,那么我在触摸屏中这样做看是否正确,如下图:
补充:PLC是s7-200,屏里面选择变量时没有VD

网友A:
数据格式选32位就出VD了

网友B:
x选择32位的VW104就可以了。

网友C:
d是双字,需要32位。

网友D:
32位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