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师傅帮看下这个功能块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2-12-19):
我模拟时提示有错误,不知哪出有问题了,我是刚学的,希望有师傅指教下。在这先谢谢

网友A:
看不出问题,难道只下载了“供料请求_0”功能块,AA数据块没有下载?

网友B:
截取变量表的时候请将下面的输入,输出,输入输出等标签页面一并截取,以完整体现你的程序意图,同时,说明你所使用的欧姆龙的PLC型号。

楼主:
我今天又试了,不要注释就可以模拟,写了注释就不行了,PLC是欧姆龙CP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