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 8针串口,RS422不能与电脑,编程软件通信.是PLC哪个原件坏了.
注:编程线和设置是没有问题

网友A:
一般通讯成功基本上就是:
1、PLC串口或者本体没有问题。
2、PC的串口或者软件系统不存在问题。
3、连接的线没有问题。

你现在确认线与设置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去检查PC以及PLC的通讯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在旁边扩展口那扩展个422口,看能不能连得上

网友C:
编程线在别的上面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