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如题:想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下来,已知道触摸屏型号和组态软件。
可以把里面原有的程序下载下来么?
型号:昆仑通态 TPC1062KX

网友A: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点“下载”的时候你会发现“支持工程上传”这个选项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点“下载”的时候你会发现“支持工程上传”这个选项是灰色的。。。
嗯。。确实是这样。
是不是只能在编辑完组态后才能下载和上传本次的组态?

网友B:
如果是灰色的就是不支持上传。

网友C:
可以上传,只要你有相对应的软件

网友D(2015-06-03):
回复 网友C:
想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下来,已知道触摸屏型号和组态软件。
可以把里面原有的程序下载下来么?
型号:昆仑通态 TPC1062KX
需要什么软件?能发给我一份?谢谢!
请教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