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今天车床跳闸。断电状态下查电路连接,发现主轴电机短路。将其所有外部连接线路断开后,量主绕组和次绕组线圈全部接通。一看其接法是△-y-y接法,两边绕组都有引出线。想请教下这种接法的电气原理,以及故障处理及查询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过个,跟着等答案

网友B:
不知是什么型号或类型的电机?

网友C:
没遇到过,上图看看

网友D:
电动机的型号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这是一台双速电动机,其接法为△/YY,也就是低速时为△接法,高速时为YY(双星型)接法。
其接线示意图如下:

网友E:
你的电机是4/2极的还是?如果是,电机是以2极为基准极,4极为庶极式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经过摸索和咨询。我已经有了正确答案。现在将电机型号,以及其接线方式以及变速用转换开关接线图发给大家,供参考。
  电机型号及参数如下。TYPE:YD132M-8/4.功率是3、4.5KW。IP44,380V,9.0/9.3A。转速是730/1430r/min。接线方式是△-Y-Y、

网友E:
这个图是,4/2极的,不好意思画的不好,内行就不用多说了,8/4的下次再传

网友E:
帅哥,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吗?
你那两个接触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接4极并8极是高速,接8极不接4极是低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
4/8极电机接线盒里有两排6个接线桩头,一排绕组是4极高速接线端,另一排8极低速接线端,用高速时把低速接线端短接,用低速时高速接线端不接。

网友D:
你的图上那个不是星三角转换开关而是高速低速切换用的。
KM1、KM2是用来实现正反转控制的。

楼主:
上面的接触器KM1,KM2用来正反转,KM3是用来星三角转换的

网友E:
帅哥,按你的这图高速你会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是开关跳闸

网友E:
上图确实可以用在变极调速电机上,但是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他原来那个图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帅哥,按你的这图高速你会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是开关跳闸
KM1和KM3通电是高速,KM2通电是低速,你再检查一下或分别接线试试。

网友E:
我的意思是你电机在低速转高速的时候。你的电机转向是反得

网友E:
你难道没有看到你6楼的那个图两个接触器有换相吗?我告诉你这个电机是变极时反转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难道没有看到你6楼的那个图两个接触器有换相吗?我告诉你这个电机是变极时反转向
图我画的是有点问题,下面的接线端应该是W2、U2、V2。如高速对低速不对你可以对低速调一下线。

网友G:
这种双速电机变速是手动控制的,换向是由接触器控制.电机短路送外维修就好了,大约600大洋

网友E:
难道现在多速电机维修这么便宜啊

网友G(2013-05-06):
这种接法一般是三速电机,查电机维修手册就有相关接线方法

网友H:
之前也遇到过和这个差不多的有的电机是双三角形双星形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种接法一般是三速电机,查电机维修手册就有相关接线方法
双速电机。呵呵。12楼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