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380V/2.2KW变频器设计,选分立器件搭建好,还是用IGBT模块呢?IGBT的参数如何选择?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用的IGBT的,至于参数要根据你整个的项目 来确定的

网友B:
这个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成本?稳定性?

网友C:
用IGBT,看变频器的电压和要求的额定电流值。建议采用大于等于3倍电压和3倍电流值来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