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变频器带2个风机,只有一个工作,交替运行,请教2台电机切换的时候,要不要关闭变频器的输入电源?

这样做行不行:按变频器面板上的STOP,自由停车,变频器停止输出,然后断开变频器和1号电机的接触器,再闭合变频器和2号电机的接触器,请问这样在变频器待机的情况下切换,对变频器有没有不良影响?

如果这样不行,要先断开变频器的电源再切换的话,变频器频繁上电,断电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一般特定的变频器是有电动机切身换的功能的.需要不需要关闭变频器电源这要看变频器的功能了.

楼主:
用的是台达B系列的变频器,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特定功能?

网友B:
停止输出后切换后输出主回路没问题的,端子停止即可,输入电源不必断。

网友A:
变频器虽然停止输出了,但如果切断其输出连线不知道变频器会不会报警,如果有电机切换功能就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虽然停止输出了,但如果切断其输出连线不知道变频器会不会报警,如果有电机切换功能就应该可以.
变频器停止的状态下,切断输出连线,变频器不会报警的

网友D:
一台电机运行时切换到另一台时,应先切断运行信号,再将变频器输出切换到另一台电机,最后接通运行信号。

网友E:
我做过一个控制,一台升降电机一台进退电机,运动相当于走矩形框,要求变速运行。我就是用的一台变频控的2台电机,也没特殊考虑怎么切换,就是上升结束频率为0马上接通进退接触器释放升降接触器再加频率,前进完了再做这种动作,用了几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F:
这样做行不行:按变频器面板上的STOP,自由停车,变频器停止输出,然后断开变频器和1号电机的接触器,再闭合变频器和2号电机的接触器,请问这样在变频器待机的情况下切换,对变频器有没有不良影响?

这样可以呀,没必要断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G:
本来想回复的,一看,哇,大家都很明白呀。于是就个个伸出大拇指,赞一个。楼主要是用有多参数组转换功能的变频器。按照大家说的去做。一定ok,用不着断变频器输入的电源。只要自由停车即可切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想回复的,一看,哇,大家都很明白呀。于是就个个伸出大拇指,赞一个。楼主要是用有多参数组转换功能的变频器。按照大家说的去做。一定ok,用不着断变频器输入的电源。只要自由停车即可切换电机。
学习一下,什么是“多参数组转换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想回复的,一看,哇,大家都很明白呀。于是就个个伸出大拇指,赞一个。楼主要是用有多参数组转换功能的变频器。按照大家说的去做。一定ok,用不着断变频器输入的电源。只要自由停车即可切换电机。
学习一下,什么是“多参数组转换功能的变频器”?
多参数组,就是变频器的参数是分组的,一般都是3个以上的参数组,也就是不同的参数组,对应不同的电机,针对楼主的多机传动(不是并联驱动,是不同时的驱动),选择对应的参数组有效。这样的好处就是,每一台电机所对应的参数是有针对性和适配性的。对传动的质量有保证。现在绝大部分品牌的变频器都具备此功能,国产的变频器不太清楚,可以通过说明书来确认。

网友H:
可以的,不用断开变频器的电源,但是切换时一定要先确认变频器与负载先接通才能启动变频器,不然会跳故障的。我就经常这样做的,节约成本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一台电机运行时切换到另一台时,应先切断运行信号,再将变频器输出切换到另一台电机,最后接通运行信号。
切勿在变频器运行时,将输出电路直接切换到另一台电机。

网友I:
这个功能不错,以后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J:
把两个电机转换接触器做成电气互锁的,以免操作错误,导致故障或损坏设备。

网友K:
楼主要是用有多参数组转换功能的变频器。按照大家说的去做。一定ok,用不着断变频器输入的电源。只要自由停车即可切换电机。

网友L:
我觉得也可以实现,可以用变频器模拟一下

网友M:
学习了收获不少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一台电机运行时切换到另一台时,应先切断运行信号,再将变频器输出切换到另一台电机,最后接通运行信号。
此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