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桥问题

楼主(2012-12-20):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图,如果红圈中的熔断器断掉,二极管短路,整流后的电压波形会是什么样?

网友A:
与单相整流波形相同!

网友B:
缺了一个小馒头

网友C:
就变成单相整流了

网友D:
相当于半波整流

网友E:
还是桥整,不过波形丢失了几个脉冲

网友F:
按照你说的就成了下图380V桥式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