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我用直流开关为PLC输入点及触摸屏提供DC24V电源,在负载与电源之间我通常都是用熔断器作为保护装置,现在我准备改为小型空气开关,直接用普通的配电型的是否适合?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啥是 直流开关

网友C:
应该行,不过直流效率大,这点要记住了选的时候大一点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楼主:
那断路器为什么分保护电子和保护电路的?

网友C:
  小型断路器,只作速断保护,不存在别的。

网友E:
交流断路器用在直流电路中,至少要降低一半容量使用。在断开交流电流时,电弧会在电流过零点时熄灭,而直流电流不存在零点,因此电弧难以熄灭,其灭弧装置就必须加强,相同电流规格的直流断路器比交流断路器的体积要大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交流断路器用在直流电路中,至少要降低一半容量使用。在断开交流电流时,电弧会在电流过零点时熄灭,而直流电流不存在零点,因此电弧难以熄灭,其灭弧装置就必须加强,相同电流规格的直流断路器比交流断路器的体积要大得多。
有道理!!!!

网友G:
可以的,很多都使用单项的小空开做通断。

网友H:
可以的,注意选型

楼主:
个人认为,如果断路不能及时的保护性断开,开关电源的元器件是不会很容易的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