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加装过欠压保护

楼主(2012-12-20):
请教高师,如图,这是我家入户的配电箱布局,最近小区电压忽高忽低,邻居家烧坏了不少电器,想加装一个过欠压保护该如何设计操作?
另问:最右侧的漏保只管空调线路,其他的怎么办?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图片如何传上?

网友A:
我试一下楼主发的图片
补记:
刚刚没看到楼主的图片,现在却又看到了。

网友B:
这个要看电压波动多大,我老家以前没人管理变压器,有出现断线电压变为380V。
我就用2个接触器自己做保护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电压波动多大,我老家以前没人管理变压器,有出现断线电压变为380V。
我就用2个接触器自己做保护控制!
接触器低电压是不吸合从而主回路断开,欠压保护有了,可过压保护呢?

网友D:
用带高低位的电压数显表控制接触器来实现对高低电压的保护

网友E:
保护就是停电,不如加个交流稳压器。

网友B:
一个220V线圈一个380V线圈的接触器哦!

楼主:
不知道,我一直看不见,新手,不知道如何传图,还望见谅

楼主:
家里电器比较多,自己觉得稳压器又贵又不实用,只要能保护电路,别出高压就行。

楼主:
前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40-300左右忽闪了几十分钟后,整个单元的零线断了,电压一度上到380,

楼主:
我看有卖过欠电压保护的啊?还有自动回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220V线圈一个380V线圈的接触器哦!
是啊,这你又是怎样实现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40-300左右忽闪了几十分钟后,整个单元的零线断了,电压一度上到380,
零线断了电压随三相电流也就是三相负载的变化发生变化,必须先接好零线,否则在标准220/380的电源范围内,理论上电压会出现0-380任何值,但出现接近380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一相负载大电阻小,你的那相和另一相同时负载小电阻大,或你的那相负载小另一相没负载。

网友D:
最好用大的稳压器8KVA就够用,我家用的5KVA不过没有空调,至于欠电压.用电压继电器,就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B:
KM1   220V线圈
KM2   380V线圈

1.L线经过SB1 然后进入KM2的常闭点,再到KM1线圈。
2.KM2的线圈直接接L和N;

A.供电220V正常时按下SB1开关后KM1吸合接触器输出。
B.当电压升至380V时KM2吸合,KM2的常闭点就断开这样KM1就停止工作。
C.当电压下降低于220V时,KM1线圈自动断开。

这样不就高低压保护了。

网友F:
这样也只能实现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220-380伏正常工作,举个例子电压为三百的时候对于某些电气可能仍是高压,。所以认为最好还是加入稳压器,毕竟这个区间的电压有不能用的。。。

网友G:
家里入户装个总漏保40A(63A)就可以起到过电压的保护。

网友G:
对于自己家里使用,装接触器和交流稳压器不经济,因为它们自己都要耗电。

网友H:
加装一个配套DZ47系列的过\欠电压脱扣器应该可以的

网友I:
加装过欠压脱扣器。

网友J:
加个浪涌保护过压》加个电容保护欠压!!如果是做这行的那么相对成本很低!不做这行那成本相对稳压器还是要便宜点,

网友J:
还可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碳棒吧线绕到上面大概25圈左右在吧绕好的线圈窜到你的火线上,不过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J:
那是总0线接触不良烧坏产生的0点偏移导致电压瞬间升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一个220V线圈一个380V线圈的接触器哦!
这个可以!

网友L:
买个成品电压检测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加装一个配套DZ47系列的过\欠电压脱扣器应该可以的
这样最经济了

网友N:
最安全和经济的办法是自己加装-根标准接地线和零钱接到-块就可以了

网友O:
按你的说法画了图,根本不能做到那些要求

网友N:
你画的啥柃子图?你無道电压不稳的原因吗?把变压器也画缶来。

网友P:
还是买成品吧,过欠压保护器也不贵就三十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还是买成品吧,过欠压保护器也不贵就三十多
还是这样好

网友R:
可以再出现段装一个小型稳压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加装一个配套DZ47系列的过\欠电压脱扣器应该可以的
这样最经济了
停电一次,电压太低就会跳闸。就要去人工搬动开关。累不累啊。还是买自动稳压器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B:
KM1   220V线圈
KM2   380V线圈

1.L线经过SB1 然后进入KM2的常闭点,再到KM1线圈。
2.KM2的线圈直接接L和N;

A.供电220V正常时按下SB1开关后KM1吸合接触器输出。
B.当电压升至380V时KM2吸合,KM2的常闭点就断开这样KM1就停止工作。
C.当电压下降低于220V时,KM1线圈自动断开。

这样不就高低压保护了。
不把握!接触器的吸合电压 释放电压 不准确呀!

网友B:
要求精确这样肯定不行!
但是一般电器都有一个运行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