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2通讯

楼主(2012-12-20):
我想用电脑与信捷plc进行rs232通讯不用信捷编程软件怎么可以做到可以修改信捷plc里寄存器的数据,需要什么东西(软硬件方面)。求解大神们显现你们的神通吧

网友A:
如果是临时用一下,可以用触摸屏的在线仿真功能

网友B:
自己写程序进行通讯

网友C:
触摸屏能修改数据

网友D:
通讯协议与通讯线

网友E:
楼上正解,有通讯协议和通讯线,用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F:
配个XINJE的文本应当是最简单也最经济的办法;

网友G:
还是用电脑自己搞吧

网友H:
用组态啊,或者听一楼的

楼主:
不用信捷触摸屏软件在线仿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信捷触摸屏软件在线仿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开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