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0):
通用串口父设备---可以理解成232或485接口,仅仅只是一个接口。
设备0--------理解成实实在在的设备,例如PLC或模块。
/*------------------------------------------------------------------------------------------------------------------------------------*/
另外用户应用系统,其结构由主控窗口、设备窗口、用户窗口、实时数据库和运行策略五个部分构成。
我理解的:
设备窗口----------目的参数设定,触摸屏与其的通信接口,和设备本身。
用户窗口----------用户在面板上布局及功能设置
实时数据库--------从外部设备采集来的实时数据送入实时数据库,系统其它部分操作的数据也来自于实时数据库。
但是我不理解主控窗口和运行策略是干嘛用的?需要自己设置么?能不能举个形象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楼主威武,理解的厉害!佩服ING

楼主:
主控窗口和运行策略是干嘛用的?需要自己设置么?能不能举个形象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B:
运行策略就是总体的脚本所在地,这里你可以控制所有的窗口数据。
主控窗口是管理你这个项目的地方,比如窗口的响应速度,数据库的管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窗口和运行策略是干嘛用的?需要自己设置么?能不能举个形象例子说明一下。
不用自己设置,你用屏的就就不用管了,你用上位机的话,主控窗口就是设置你屏幕上的菜单栏的内容!

网友D:
最近正在熬夜急学MCGS中,困啊。。。

网友E:
昆仑网上有教程可下载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昆仑网上有教程可下载看看//
在哪里??

楼主:
脚本是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举个例子:一个程序的执行步骤,比如一个为了删除多余文件的程序,那它的脚本就是写满了详细的进度,先打开软件框,扫描,然后删除,这个过程写出来就是一个脚本了。简言之 就像是一个你自己定的计划,然后会按这个计划执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策略就是总体的脚本所在地,这里你可以控制所有的窗口数据。
主控窗口是管理你这个项目的地方,比如窗口的响应速度,数据库的管理。
脚本是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举个例子:一个程序的执行步骤,比如一个为了删除多余文件的程序,那它的脚本就是写满了详细的进度,先打开软件框,扫描,然后删除,这个过程写出来就是一个脚本了。简言之 就像是一个你自己定的计划,然后会按这个计划执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窗口和运行策略是干嘛用的?需要自己设置么?能不能举个形象例子说明一下。
不用自己设置,你用屏的就就不用管了,你用上位机的话,主控窗口就是设置你屏幕上的菜单栏的内容!
是下拉菜单中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窗口和运行策略是干嘛用的?需要自己设置么?能不能举个形象例子说明一下。
不用自己设置,你用屏的就就不用管了,你用上位机的话,主控窗口就是设置你屏幕上的菜单栏的内容!
是下拉菜单中的内容?
都可以呀,看你的需要哟!

屏上的这个功能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