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西尔康变频器通过示波器测试六路脉冲相近,装上新模块,重新用万用表测整流桥逆变电路后,上电未启动变频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一只表笔接N,一只接UVW,可以各测的电压8V左右。一直接P,一只接UVW各测的电压是1.5V左右.变频器未启动为什么会有电压呢.于是测了下逆变截止保护的电压是否都有,经测的电压-9.5V截止保护电压存在的.
然后启动变频器测的三相电压达到50HZ时平衡的.于是准备带空载0.75KW小电动机.电机可以正常运行,把面板监视到电流,电流是0显示的.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是6A,每条线是6A.西尔康变频器是5.5KW的,接着又去带7.5KW空载电动机.情况发生了.三相电压平衡.电流面板监测到是一直跳动的电流从7A到16A不停的变动由于是字显示的太快无法看清,大概是这个范围变动.于是用钳形电流表打到2A档,检测三相电流,每路电流都在不停的变动,好像是8.50到9.50A左右把,也是不停的变动.面板那个电位器选到底也不能到50HZ,随机变的,电位器打到底有些时候是42到50HZ之间的.或者是运行的时候不知不觉慢慢往50HZ升.我们把大概的情况补充了进去,有哪位师傅可以指导下有些地方是不是对的.还有就是电流互感器出来到电流检测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在一个互感器出来到一个LF347和另一个到一个LF347电路组成一样,测LF347对应起来测却测的数值相差好多.是什么原因啊
.呵呵

网友A:
没有运行的时候,UVW是没有电压的,相当天悬空了,是低电位。你对你母线测的时候,母线相当于是高电位。

网友B:
IGBT逆变电路没有工作的时候,测输出端与PN供电端有较低的或较高的变化电压,是正常现象。输出端与PN端子之间,总有等效电容和等效电阻的存在(电路分布参数),并不是无限大的绝缘值。再就是和测量仪表的输出电阻有关系,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往往测得的电压值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