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三菱PLC在编好梯形图后,执行”PLC写入“时,一般都是选MAIN,但什么时侯要选”参数+程序“,还有就是“参数”是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改的?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界面左边不是有个参数设置选项的吗,如果你设置了,那要下载下去才能生效

网友B:
程序就是你编的那部分,另外PLC相关的设置,如果你改动过的话,一定要一起写入一次;

网友C:
楼上2位讲的很详细啦 我是过来偷学的

网友D:
三菱的参数一般包含了,你的模块的I/O地址分配,锁存寄存器,以及其他职能模块的设定信息,如果是多cpu系统,也包含了每个cpu所控制的模块信息等参数,还有一些定时器高低速时间单位,以及你使用了子程序的针豪信息。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说得很好。172365283补充得更清楚了。

网友E:
以上的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