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1、拉力试验机安装不正确产生的误差
   试验机安装不水平,会增加各活动部件之间的摩擦力,影响垂直安装,从而给试验机带来误差。
(1)主机部分安装不水平
   工作活塞和工作油缸之间将会产生摩擦力,试验机工作平台与一侧立柱之间的导轮也会产生摩擦力,从而产生误差,一般表现为正差,且误差随着载荷的增大而减小。
(2)测力计部分安装不水平
   若测力计前后安装不水平,将会使摆轴轴承之间产生摩擦力,其误差一般表现为负差。  综合以上两种因素产生误差的特点都是对小负荷影响大,对大负荷影响小。
2、摩擦阻力产生的误差
(1)主机部分摩擦阻力
   液压试验机的摩擦阻力主要发生在工作油缸和工作活塞之间。除安装不水平因素外,油缸内有脏物,油的粘度过大,也会造成摩擦阻力加大。另外,工作平台导轮位置不合适也会造成与一侧立柱的摩擦力增大。
(2)测力计部分摩擦阻力
   测力计产生摩擦阻力的原因较多,如测力油缸与测力活塞之间有脏物,油的粘度过大,指示装置上的从动针摩擦力大,齿轮齿杆上有油污、脏物或齿杆上限位片压得过紧,测力活塞皮带磨损断裂等。
3、消除方法
   对于以上误差的出现,应首先检查试验机安装是否水平,对主机用框式水平尺在工作油缸外圈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找平。对测力计在摆杆正面调整测力计前后水平,将摆杆边缘与内侧刻线对齐固定,用水平尺靠在摆杆侧面调整机体左右水平。对油缸内脏物可放油清洗并更换粘度适宜的机油。测力计指示装置从动针摩擦力过大,齿轮齿杆过脏,可用汽油清洗并调整压紧螺丝及齿杆上限位片,更换测力活塞上的皮带,这些都可以达到消除误差的目的,使拉力机达到合格使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