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Q2HB34MA为等角度恒力矩细分型驱动器,驱动电压DC12-40V,适配6或8出线,电流在3A以下,外径42-86mm的各种型号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该驱动器内部采用独特的控制电路,用此电路可以使电机噪音减小,电机运行更平稳,电机的高速性能可提高30%以上,而驱动器的发热可减少50%。广泛运用于雕刻机、激光打标机、激光内雕机等分辨率较高的小型数控设备上。

特点
◆ 高性能、低价格
◆ 设有4档等角度恒力矩细分,最高64细分
◆ 最高反应频率可达200Kpps
◆ 步进脉冲超过100ms时,线圈电流自动减半
◆ 双极恒流斩波方式
◆ 光电隔离信号输入/输出
◆ 驱动电流从0.5A/相到3A/相连续可调
◆ 单电源输入,电压范围:DC12~40V
功能设定示意图

工作电流设定示意图

        Im 电位器

输入信号波形时序图

驱动器接线示意图

!注意
1、千万不要将电源接反,输入电压不要超过DC40V。
2、输入控制信号电平为5V,当高于5V时需接限流电阻。
3、驱动器温度超过70度时故障指示灯O.H亮,驱动器停止工作,直到驱动器温度降到50度,驱动器自动恢复工作,出现过热保护请加装散热器。
4、此型号驱动器由于采用特殊的控制电路,故必须使用6出线或8出线电机。

Q2HB34MA细分设定表
STEP/REV
1600
3200
6400
12800
D4
ON
OFF
ON
OFF
D3
ON
ON
OFF
OFF

引脚功能说明
标记符号
功   能
注   释
POWER
电源指示灯
驱动器输入电源通电时,该指示灯亮。
O.H
故障指示灯
过热保护及过流时,该指示灯亮。
Im
电机线圈电流设定电位器
调整电机相电流,逆时针减小,顺时针增大。
+
输入信号光电隔离公共正端
接+5V供电电源,+5V-+24V均可驱动,高于+5V需接限流电阻。
PU
步进脉冲信号
下降沿有效,每当脉冲由高变低时电机走一步。输入电阻220Ω,要求:低电平0-0.5V,高电平4-5V,脉冲宽度>2.5uS.
DR
方向控制信号
用于改变电机转向。输入电阻220Ω,要求:低电平0-0.5V.
MF
电机释放信号
有效(低电平)时关断电机线圈电流,驱动器停止工作,电机处于自由状态。
+V
输入电源正端
DC12-40V
-V
输入电源负端
AC、BC
电机接线
+A、-A
+B、-B
转载自:http://www.wsste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