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今日接修台安N2   1.5KW变频器输出缺两相电,显示正常。不报故障代码。求其原因

网友A:
保护功能不完善。

网友B:
可能是内部集成电路板的问题,你可以拆开看看

楼主:
各位大师实在不好意思,原来是新购得PC929两个有问题,重新更换后一切正常。

楼主(2015-08-03):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新换的929和923有问题

网友C:
pc929损坏,电解失容是n2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