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家庭用电 正常应该220vac, 请问最低不能低于多少,最高不能高于多少。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A:
通常电压允许波动范围是±5%;
至于实际中的情况,可以视家用电器的允许工作范围而论;
在过去,有的地点,亦见过180V左右的。

网友B:
这要看你的家用电器要求!

网友C:
允许波动范围是±5%

网友D:
是10%的标准吧!
我看见供电公司给我们提供的保障是10%的波动。
高压侧是7%

网友E:
低压应该是5%

网友E:
低压应该是±5%

楼主:
那我们这里的电压时200VAC , 请问经常使用此电源给电动车充电,带充电器 好吗

网友F:
低压照明用户为额定电压的+5%~ -10%

楼主:
最低不能低于200啊。那我们这里的电压时200VAC , 请问经常使用此电源给电动车充电,带充电器 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允许波动范围是±5%

网友H:
根据GBT12325-2008《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的规定:220V单相供电电压的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楼主: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啊。 到底是多少啊。5%  7% 还是 10%。 我那个电压时200VAC 给电动车充电行吗

网友I:
+5%~ -1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啊。 到底是多少啊。5%  7% 还是 10%。 我那个电压时200VAC 给电动车充电行吗
正是各说各的,所以国家才出台了标准,我们应该以标准为准。200充电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J:
-10%是比较常见的允许范围吧,一般的家庭电器200v以上都可以工作,充电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