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响应误差

楼主(2012-12-21):
触摸屏上经常会出现这个信息“plc response error”机器还可以运行。就是这个出现是里面的数据回变成0.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本人不懂这些。希望各位能帮帮忙!!

网友A:
数据线松了。或者通讯口出了问题。

网友B:
同样1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松了。或者通讯口出了问题。
完全赞同。

网友D:
意思就是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按1楼的方法检查下

网友E:
如果通讯断开的话,数据应显示为“###”。

网友F:
通讯线选用错了也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G:
通讯线不好,现场干扰大,会在某一瞬间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