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冬天收氟

楼主(2012-12-21):
冬天空调开在制热模式下把四通阀的电断开在收氟、 还是把空调开在制冷模式下在把四通阀的电断在收氟?

                         请各位师傅给个正确答案!谢谢

网友A:
把空调打到制冷上,内机感温头用热擦布一包,收氟就可以了

楼主:
  挂式机感温头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把四通阀线圈电源断开再制冷收氟

网友C:
在正面,一打开盖里面就是了.

网友D:
制热也行,把四通阀断电即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打开前盖就看见感温头,然后那一小杯装入温水,将感温头放入杯中,进入制冷状态,就可已收氟了。

网友F:
时间不能太长 注意先关哪个阀

网友G:
把空调打到制冷上,内机感温头用热擦布一包,收氟就可以了,注意先断电

网友H:
冬天空调外机无化霜功能的机器·结霜了·也可以用这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