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1):
常有人用步进电机走不准----失步。
就我用步进电机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步进电机并没有想象的这么差,除非驱动器开发者真的是水平不行了。
因为步进电机用得好了,所以伺服电机反到我不怎么用得顺手,步进电机有优势在于,编程简单,接线少,故障也少,扭力大,现在的步进电机最高能达到60000脉冲数,这个精度够可以了。转速也有的能达到3000转的,一般都能达到600转。
步进电机一般说是能达到600转,其实是达不到这个转速的,厂家说是600转,在使用过程中达到500转就不错了。一般情况下,机器能转到500转,其实也是很快的了。再快了可能就会堵转,电机就象卡死了一样的响,这就是速度过高,电机转不过来。发生这种现象,解决的办法是:1、降低最高运行频率;2、调高加减速时间;3、降低启动频率;4、把细分数调高一个档位。
步进电机的转速和扭力成反比,转速越快,扭力越小。当然这在选型的时候很重要,不在小马拉大车。选型大一点没关系,小了或者刚好就真是不行,失步多为电机小了,机械过重,造成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驱动信号脉冲多为24V串2K电阻。一般厂家都推荐电阻为1.8K~2K。其实啊,我通过测量,2K电阻的时候,脉冲电压只有2.2V。后来我都选用1.5K电阻。这个问题是我通过实践得来的,也是有一台电机走不顺,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一般情况下,光耦可以承受24V的,特别是没有电阻的时候,直接接上去也能用。当然了,装一个电阻更好。
很多人都说步进电机失步,其实机械原因也有很多,丝杆轴承没有装好,丝杆磨损,导轨磨损都能让机械走不准,还有原点开关的好坏,直接影响精度。
我自己遇到过自己写的程序出现争位现象,也许是技术问题吧,就是加工完成后,程序有时还能运行加工程序来回原位,回原点程序没有接通。这样直接造成累计误差,后来通过长时间的监控才发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圴布分度的机器里面。看到论坛里面好多讲累计误差的,我想很多情况就是遇上我遇上的事情了。
步进电机如果因为负载过大,而产生惯性,这样的情况多是走过头了。
点动指令是走不准的,特别是用点动回原点,那是大错特错。点动的开停是一个完全的90度直角,启停相当于急刹车,想想也是停不住的了。所以回原点一定还是要用回原点指令。
电机电流不要调到额定电流,一般小一个档位,额定6A的,调整到5.5A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的扭力也够,温度也不会很高。步进电机虽说可以达到80度,但温度太高了,还是影响磁场的。

网友A:
精彩的文章,谢谢分享经验,今晚我有所得。。。

网友B:
吴工的贴子很精典,每次拜读都能有收获,希望吴工抽空多点发贴,让我们这些后学末进多学点,在此谢过!

网友C:
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D:
非常实用的知识,买电机的商家总说可以达到600转/分中。可用的时候老是会卡,还有想请个问题,就是步进电机上电的瞬间会抖动一下,有些抖动时跑了一小段距离,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E:
ATL伺服感谢楼入的分享,写的很到位

网友F:
很实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G:
很不错的总结,学习下

网友H:
精彩的文章,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I:
又多学了一点

网友J:
读版主的贴子真有收获

网友K:
混合式的在数控机床上是三相的多吧,步进电机的电流调整也是根据厂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像浙江生产的步进电机电流都要调大1-2个等级。数控车床上一般电流都大一点好,尤其在冬天,温度低,影响大。凯恩帝数控系统,广数系统,南京华兴系统,一般都把电流调大的。

网友L(2013-01-24):
经验之谈 学习了,我还是喜欢 步进电机应用

网友M:
上次买了个浙江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便宜,回来一试,假细分,频率高了启不动,800-1000频率就比较好,高一点就卡卡的,呵呵,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N(2013-03-18):
引用 楼主:
常有人用步进电机走不准----失步。
就我用步进电机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步进电机并没有想象的这么差,除非驱动器开发者真的是水平不行了。
因为步进电机用得好了,所以伺服电机反到我不怎么用得顺手,步进电机有优势在于,编程简单,接线少,故障也少,扭力大,现在的步进电机最高能达到60000脉冲数,这个精度够可以了。转速也有的能达到3000转的,一般都能达到600转。
步进电机一般说是能达到600转,其实是达不到这个转速的,厂家说是600转,在使用过程中达到500转就不错了。一般情况下,机器能转到500转,其实也是很快的了。再快了可能就会堵转,电机就象卡死了一样的响,这就是速度过高,电机转不过来。发生这种现象,解决的办法是:1、降低最高运行频率;2、调高加减速时间;3、降低启动频率;4、把细分数调高一个档位。
步进电机的转速和扭力成反比,转速越快,扭力越小。当然这在选型的时候很重要,不在小马拉大车。选型大一点没关系,小了或者刚好就真是不行,失步多为电机小了,机械过重,造成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驱动信号脉冲多为24V串2K电阻。一般厂家都推荐电阻为1.8K~2K。其实啊,我通过测量,2K电阻的时候,脉冲电压只有2.2V。后来我都选用1.5K电阻。这个问题是我通过实践得来的,也是有一台电机走不顺,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一般情况下,光耦可以承受24V的,特别是没有电阻的时候,直接接上去也能用。当然了,装一个电阻更好。
很多人都说步进电机失步,其实机械原因也有很多,丝杆轴承没有装好,丝杆磨损,导轨磨损都能让机械走不准,还有原点开关的好坏,直接影响精度。
我自己遇到过自己写的程序出现争位现象,也许是技术问题吧,就是加工完成后,程序有时还能运行加工程序来回原位,回原点程序没有接通。这样直接造成累计误差,后来通过长时间的监控才发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圴布分度的机器里面。看到论坛里面好多讲累计误差的,我想很多情况就是遇上我遇上的事情了。
步进电机如果因为负载过大,而产生惯性,这样的情况多是走过头了。
点动指令是走不准的,特别是用点动回原点,那是大错特错。点动的开停是一个完全的90度直角,启停相当于急刹车,想想也是停不住的了。所以回原点一定还是要用回原点指令。
电机电流不要调到额定电流,一般小一个档位,额定6A的,调整到5.5A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的扭力也够,温度也不会很高。步进电机虽说可以达到80度,但温度太高了,还是影响磁场的。
讲的真好  收了

网友O:
太精辟了,赞一下,支持

网友P:
谢谢版主啊,每天来看看,总有收获的

网友Q:
吴工的贴子很精典

网友Q(2014-01-02):
吴工的贴子很精典!

网友R:
精彩,佩服

网友S(2014-11-01):
请教步进电机一些问题:
1,步进电机接线一般有几根啊,是跟伺服电机一样的么??
2,用PLC控制的话是直接驱动还是外接变频器啊

网友T:
今晚值班,细细的阅读,受益匪浅

网友U(2014-12-22):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V: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W(2015-01-29):
好文章 顶下!

网友X:
很精辟!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