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摘 要: 进口原油计量准确性高低直接影响到贸易双方的经济利益、企业的形象和信誉,也容易因计量不准确而发生经济纠纷。为避免因计量不准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减少纠纷,本文分析了影响进口原油计量准确性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计量准确性的方法和应采取的必要措施。

关键字: 原油计量 影响因素 关键问题 主要措施

在石油等液体产品的贸易计量交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油罐收油量和贸易提单量有较大的差量的情况。差量产生的原因比较多,有可能是供需双方采用计量器具和计量方法的不同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自然原因、装运和卸货过程中的挥发、流漏等原因所致。作为进口接收方,要使得计量准确,计量人员不仅需要做精心计量,更需要对影响油品计量的条件和因素考虑周全,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把测量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这对于交易双方保持诚信合作、避免计量纠纷、实现公平交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探究影响进口原油计量准确性的因素,从中找出关键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乃是保障公平有序交易、维护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措施。

1 影响进口原油计量准确性的原因分析

进口原油的计量包括使用流量计的动态管输计量和对罐装原油的静态人工计量两种方式。

1.1 影响原油流量计动态计量准确性的因素

在原油贸易的交接过程中,采用流量计进行计量是动态交接的主要方式。计量装置大多是采用高精度的大口径流量计进行计量。为了计算出管输原油贸易交接的纯油数量,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有:温度、压力、现实油料密度和含水率等。根据国标GB9109.1-1988原油动态计量的规定,贸易交接所用的流量计的基本计量误差不得大于±2%。该标准还规定了原油动态计量有关计量站建设、计量设施配置、油量计量和计量检定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适用于用流量计对商品原油进行交接计量的计量站(点)的建设和计量。在使用流量计计量的一系列的测量环节中,可以说每一环节测量所得数据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差,这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而要尽可能在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减小或降低误差,这是对测量者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将流量计计量、取样、密度测量、含水率测量和温度测量的各项误差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才能达到控制计量综合误差的目的。鉴于油管流量计的计量方法应用很普遍,且有国家标准的要求可供遵守,在误差原因的分析与控制方法方面已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和模式,这里就不多做重复阐述了。

1.2 岸罐计量中的误差因素

近些年在我国大量石油进口中,采用岸罐测量方式计量油量也是很常见的。岸罐油料计量多属于静态计量方式。由于标准计量器具精度的不一致,岸罐与油船的几何形状的不规则、交接不规范,未按操作规程操作,以及环境条件的影响等各种原因,经常会发生计量上的分歧与纠纷。误差因素主要包括有油物状态计量误差、测定时的操作误差、测量工具误差等。影响岸罐计量误差的因素和解决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2.1 罐中油质不同产生的取样误差

如果油罐中装有部分轻质原油,而新接收的是重质原油,由于两种油密度相差较大,因重力不同,密度大的重质油就会下沉,密度小的轻质油就会上浮。这样,在取样测量油罐中的油料密度时,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在油位的1/6,1/2和5/6处三处取样,并加以均等的混合再测定混合油的密度,作为计算油量的参数,就很可能把新卸载油料密度计算得小一些,从而把新装到罐中的油料的重量少算;反之,如果油罐中原有的是重质原油,而新接收的是轻质原油,按照同样的测算方法,就会使计算出的新进油量给多算一些。

解决措施:要保证新进油料重量计算上的准确性,接收新油料的岸罐的油底应该和新来油料在油质轻重上应相一致,以避免因为轻质原油和重质原油混装在同一罐中给密度检测上带来的误差。如果新货和罐中的旧油底轻重类型不一致,则应该提前对油船上要卸载的油料做专门的密度取样检测。

1.2.2 船舱和岸罐的检定误差

船舱和岸罐均属于国家三等标准计量器具,二者计量精度不同。船舱标准容量的相对误差,形状规则的船舱为±0.3%,形状不规则的船舱为±0.5%。而岸罐检定的总不确定度不大于0.1%。可见,岸罐精度要高于船舱计量精度。按计量法规定,应以精度高的岸罐为准,经常发生重大短缺或船舱计量与岸罐计量有重大差异的船舶,不应用船舱计量结果出证。

解决措施:在定货合同中明确规定进口原油的交接货物时的计量方法,并规定,如果发生供货方的依据船舱计量与收货方的岸罐计量不一致的情况,达到计量误差大于±0.5%,应以收货方的计量精度较高的岸罐计量为准。

1.2.3 测量工具误差。

贸易双方计量时各自使用测定液体高度的量油尺和测定液体温度的温度计本身存在误差,或者差异是直接来自各自使用的计量器具不同所造成的。如测量液体高度(或空距)时船舱计量使用的是MMC油水界面测定仪,而岸罐计量使用的是钢卷尺;测量油温时船舱计量使用的是MMC油水界面测定仪,而岸罐计量使用的是电子温度计。

解决措施:在定货合同中明确规定进口原油的计量器具应一致,或即使采用不一致的测量器具但应能保证测量结果能达到互相印证。

1.2.4 取样误差。

为了获得原油计量的各项原始数据需要检测取样,然后对样品进行监测,对原油密度、含水率等各项指标进行检验。但由于原油在管输过程中,原油质量、品种变化非常频繁,混配不均匀,手工取样的传统检测方式不能完全代表原油的各项计量指标,所以在针对样品测定的密度、含水率等结果与实际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这种随机性的测量数据对原油计量结果准确性有着极大的影响,导致原油计量在取样上产生一定的误差。

解决措施:首先应保证所使用的检测器具的精度和测量方法的科学可靠。如果实际测得的数据与货物上的质量说明有较大的差异,超出了正常范围,则不能当合格来验收。即使验收也应该是附加前提条件的验收。如果是对方的检测数据有假,应及时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查得水落石出,以追究经济责任。

1.2.5 密度测量误差。

在测量原油密度时,如果原油的温度超出规定温度,就会直接造成油品中轻组分的挥发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测得的密度结果比实际原油密度值偏高。反之,若原油的温度低于规定温度时,油品流动性变得很差,密度计不能完全自由地漂浮在油样中,这样就会导致测得的密度结果比实际原油密度值偏低或出现密度测量误差。从密度测量对温度要求上可见,由于测量设备本身存在误差或者没有按照标准操作均会导致密度测量误差的加大。

解决措施:为使得原油密度测量的尽可能地准确,应按《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GB/T1884—2000国家标准)规定测量,具体测量时温度应为倾点高于9℃或浊点高于3℃以上中较高的一个温度,并尽量接近20℃为宜。

1.2.6 测量方法误差。

容量计重中的静态计量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计重方法亦相似,唯计量容器的不同,液体产品种类的不同和容器进口或出口的不同,在具体操作上和工作程序上有所区别。如果不能采用正确的方法开展测量工作,也可能导致出现较大误差。例如,罐底油液因温度偏低近于凝结,如不对其加温,就不能达到准确测量的温度。又如,在测量罐中液面的高度或空距时,有人只测量了一次,就按一次性的数据去计算油罐中的储油量,而没能做到反复多次测量和用多次测量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计算的参数。由于取样的不准确,不均匀,测得的数据有偏差,也会使测量和计算的结果出现与实际的较大偏差。 上海华声电气研究所

解决措施:无论是直接测量还是间接测量,都要保证测量过程的合理性和样本取样的代表性。要避免人工测量的随机性,有测量规程的要严格执行相关规程,做到科学取样,正确测算,从而极大降低原油计量误差。

1.2.7 卸货过程的损失误差

油料在从船舶上卸货到传输到岸罐的过程中,要流经一些阀门和管道,如果从船舱到岸罐的管道很长,或可能发生跑、冒、滴、漏、流等事故;或船舶老化卸货不净,卸毕后吹扫效果不好;甚至有的船方在卸货过程中故意将一部分油品通过暗管线输入到暗舱内,从而使岸罐的原油重量因损耗而减少。

解决措施:在原油的买卖合同或运输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出合理范围的损耗率和多出率,并在原油卸货中实施监控。若实际收到的货物量明显不足,应责令对方在货物交接单上签字确认,以便在货款上从总量中予以扣除。若有的船方在卸货过程中故意将一部分油品通过暗管输入到暗舱或岸罐内,造成与合同规定有较大差异量,一旦查出有这种情况,应立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或起诉到国际海事法庭加以解决。

2 结论

无论是采取管道流量计的动态计量还是采用岸罐的人工计量,测量值与实际值都会有一定误差,只不过是误差的大小不同而已。特别是采用静态交接计量的情况下。影响岸罐计量准确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测量装置因素、环境因素、人为因素和测试方法因素等等。人为因素要力求加以改进减少差错。岸方首要的问题是要保证计量器具和计量方法的精确可靠,以做到尽可能地准确计量。其次,岸船双方要建立起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到彼此信任,互惠互利,出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减少计量纠纷和利益受损。对于船方故意违背合同造成货物短缺现象,要做到及时查明,追究其经济责任,依法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和国内有关商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