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如题,直流电机一台,Z4-180-21,30KW,79A,安徽皖南电机,440V 1000r/min 励磁电压180V电流5.87A,以上是电机参数,运行时间2年,工作电流在25A左右,期间只是日常保养,最近后轴承异响,推断是轴承老化,检修更换轴承时,对电机电枢换向器进行整体保养,发现换向器表面形成一层的深褐色的薄膜,分布情况为对角180度对称,换向器表面均匀形成4个区,间隔排列,原铜色--》深褐色--》原铜色--》深褐色,如图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能给解释下下吗?
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楼主:
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网友A:
这个正常。没有问题,在换向器表面形成一层深褐色薄膜是对的,只要没有烧结的斑迹就没问题。另外看碳刷与换向器接触的表面是否光亮?其光亮面积大于80%即可。碳刷与换向器的接触表面不要有沟痕。直流电机长期工作与不足50%的额定电流以下,对换向器是不利的。也容易磨损碳刷。直流电机尽量满载工作反倒更好。功率因数也高。反之亦然。

网友B:
换好轴承,电机换向器自车一刀,清理沟槽的绝缘突起,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了!

楼主:
我想请教的是,什么原因使换向器表面形成了泾渭分明的4个区呢-----
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网友C:
深褐色是碳刷接触的部分,这很正常。

网友A:
上张图,这不是广告,是直流电机换向器识别的基础知识。通过看换向器的颜色和状态,以及换向器的火花等级,判别故障的可能性,供参考。

网友D:
   好像转子绕组有问题你查一下转子绕组换向器变色的那部分的绝缘跟不变色的那部分比较一下

网友E:
深褐色的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