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1. 机床故障现象

  笔者在工作中遇到一台数控车床精度故障。该机床加工零件时出现外圆和内孔加工尺寸不稳定、超出范围在2m m左右;零件的轴向尺寸也有随机0.5mm 左右的误差。

  该数控车床加工尺寸精度超差而且是随机的,加工零件的尺寸分布比较分散。针对超差零件工艺进行分析。零件使用液压卡盘进行夹紧,先进行端面的加工,进行外圆的加工,最后进行内孔加工。

  2. 电气系统分析

  该机床使用的是西门子802D数控系统,机床是半闭环系统。在机床加工零件的过程中数控系统没有产生报警和信息。通过检查系统参数(螺距补偿、反向间隙等参数)设置也没有问题。

  伺服电动机、编码器检测:解体伺服电动机检测电动机尾部的编码器,没有发现编码器连接部分有故障;编码器没有发现污损;用示波器测量编码器信号正常。电动机和编码器正常。

  3. 机械系统分析

  对数控车床X 轴、Z 轴丝杠副进行检测,精度很好,没有发现轴向窜动和反向间隙。

  刀架部分检测:该数控机床在加工产品的时候有换刀动作;通过编程加工一批用换刀的产品进行试验,发现精度故障自然消失。由于刀架也是产生精度误差的部分,故对换刀刀架用千分表进行检测,发现刀架定位发生了角度误差,定位不准确而且是随机的误差。刀架发生锁紧角度误差就会影响到数控车床的外圆和内孔的加工精度。

  4. 刀架修理

  通过对刀架部分进行解体和维修,找到了刀架定位不准确的原因。安装恢复后进行产品加工试验。加工产品精度误差消失,故障排除。

网友A:
  谢谢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B:
数控机床产生的精度故障一般是由机械部分引起。电路部分很少。多数出现个轴向电机和丝杆连接处、导轨。丝杆间隙,刀架以及液压卡盘。电气部分有问题会产生报警的。

网友C:
数控机床精度如是随机的,很不容易找到症结所在。

网友D(2013-02-24):
如果偏差很多一般是机械问题,如果误差很小如几丝一般是电器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偏差很多一般是机械问题,如果误差很小如几丝一般是电器故障。
谢谢楼上的好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