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端接方式是指接线端子的接触对与电线或电缆的连接方式。合理选择端接方式和正确使用端接技术,也是使用和选择接线端子的一个重要方面。

冷压端子压接是为使金属在规定的限度内压缩和位移并将导线连接到接触对上的一种技术。好的压接连接能产生金属互熔流动,使导线和接触对材料对称变形。这种连接类似于冷焊连接,能得到较好的机械强度和电连续性,它能承受更恶劣的环境条件。目前普遍认为采用正确的压接连接比锡焊好,特别是在大电流场合必须使用压接。压接时须采用专用压接钳或自动、半自动压接机。应根据冷压端子导线截面,正确选用接触对的导线筒。要注意的是压接连接是永久性连接,只能使用一次。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把接线柱省略直接跟电源线压接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把接线柱省略直接跟电源线压接在一起?
难道你在接大电流电缆的时候是直接把电缆线扒开皮子盘绕在接线柱上压死?不用线鼻子??

网友C:
2#楼的解释得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把接线柱省略直接跟电源线压接在一起?
难道你在接大电流电缆的时候是直接把电缆线扒开皮子盘绕在接线柱上压死?不用线鼻子??
哈哈哈……

网友E:
这个?不常见吗?压卡子,压管不都是冷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