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我是从事 路灯节能项目的,然后在工作过程中发现 路灯有的1,短路,2,断路,3,变电箱里面交流接触器会烧掉
    短路解决的过程中,我同事是先断电,然后一颗灯杆下面查(因为我们节能模块装在灯杆下面),发现有的接头没包好,搭铁了(这种现象是短路吗?)。还有其他更好方法来解决短路问题吗?请各位能指导一下。

    还有断路问题:一般断路会出现什么现象,然后怎么解决?
    我现在想的是能不能运用传感器来解决这些难题,检测出短路,断路的问题,然后报警,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了(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请各位评论下),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金卤灯,纳灯,节能灯的体现出来的谐波都不一样,有谁能建议一下解决这些通信问题看什么资料比较好!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公司的 电流互感开关,互感原理监测电流,开关量LED指示灯形式报警。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器件是一个无源器件,不需要给他提供电源,他利用监测电流,互感得电,使用相当方便。

不妨参考一下
详细资料 可以登录 WWW.HZSXPT.COM 下载
也可以直接在 我公司淘宝店 HZSXPT.TAOBAO.COM 直接在产品下看资料。

我想他是满足你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