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情况压力变送器如何安装,左右为难 看图

楼主(2012-12-22):
由三台水泵电机供水,向左右两端供水直接供网出水口 ,左右两端供水量不一致 ,问这种情况管网左右能否保持压力一致,
压力变送器安装在哪里好 ,在哪里能更准确的反应供水压力 ?

网友A:
没见过,但如果两边压力一样,只是流量不同的话,可以在左右两边出口加阀门来调节流量,在中间部位安装压力变送器。每个水泵出口都加装止回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把上部的管道理解成是供水母管,压力表安装在左右中部就行,其反应的就是供水压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但如果两边压力一样,只是流量不同的话,可以在左右两边出口加阀门来调节流量,在中间部位安装压力变送器。每个水泵出口都加装止回阀,应该就可以了。
关键是止回阀。

网友D:
每个水泵的出水口都要止流阀的·要不就悲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个水泵的出水口都要止流阀的·要不就悲剧了··
同意!!!

网友F:
加装止回阀

网友G:
这是三台水泵并网供水网络,要做到三台水泵扬程一样、流量一样、功率一样;效率一样!要不就达不到并网供水的应有效果;另外还采取象楼上所说的,每台水泵的出水口都要装逆止阀,总出水管当母管使用,压力传感器就装在母管的中间位置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上部的管道理解成是供水母管,压力表安装在左右中部就行,其反应的就是供水压力了。
同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是三台水泵并网供水网络,要做到三台水泵扬程一样、流量一样、功率一样;效率一样!要不就达不到并网供水的应有效果;另外还采取象楼上所说的,每台水泵的出水口都要装逆止阀,总出水管当母管使用,压力传感器就装在母管的中间位置就行了!
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