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星三角降压起动,如果星形转换到三角形的时间不够长,对电机和接触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会增大电机的起动电流,电流大了,会影响电网的电压.电机和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可能会缩短.

网友B:
时间不够长?电路上好像是星点打开后马上就可到运转,如果时间长了电机转速降下来转换电流要大得多的,

网友C:
  转换快容易造成大电流,有电流保护灵敏的话一定跳闸,还容易烧电机.烧接触器触点。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是星接起动时间不够长?还是星接起动结束,从断开星接到完成角接的时间不够长?如果是前者因起动时间过短,起动电流还没有降下来,就进行转换,没有达到降压起动的目的,与全压起动差不多,而且转换时电流很大,会造成保护开关跳闸。如果是后者因转换时间太短,断开星接时产生的电弧还未熄灭,角接接触器触点已闭合,就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这个转换间隔应在30-50毫秒之间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是星接起动时间不够长?还是星接起动结束,从断开星接到完成角接的时间不够长?如果是前者因起动时间过短,起动电流还没有降下来,就进行转换,没有达到降压起动的目的,与全压起动差不多,而且转换时电流很大,会造成保护开关跳闸。如果是后者因转换时间太短,断开星接时产生的电弧还未熄灭,角接接触器触点已闭合,就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这个转换间隔应在30-50毫秒之间最佳。
是星形起动时间。   前天上夜班110KW的电机星形的接触器坏了,更换了后发现是里面的触点(有一付触点溶在一起了),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星形的接触器受的电流不大。后来发现起动时间才5秒,到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像这么大的电机至少要24秒。另外两台55KW和132KW的电机都是5秒起动时间。电器图纸上也写得5秒。设计这设备的工程师也太不专业!

网友E:
电机转速没有起来,电流还很大

网友F:
容易发生弧 光短路,烧毁电机及接触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是星接起动时间不够长?还是星接起动结束,从断开星接到完成角接的时间不够长?如果是前者因起动时间过短,起动电流还没有降下来,就进行转换,没有达到降压起动的目的,与全压起动差不多,而且转换时电流很大,会造成保护开关跳闸。如果是后者因转换时间太短,断开星接时产生的电弧还未熄灭,角接接触器触点已闭合,就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这个转换间隔应在30-50毫秒之间最佳。
是星形起动时间。   前天上夜班110KW的电机星形的接触器坏了,更换了后发现是里面的触点(有一付触点溶在一起了),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星形的接触器受的电流不大。后来发现起动时间才5秒,到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像这么大的电机至少要24秒。另外两台55KW和132KW的电机都是5秒起动时间。电器图纸上也写得5秒。设计这设备的工程师也太不专业!
实际起动时间可以这样确定,降压起动时观看电流表,电流表先是往上走到很大甚至到顶,然后随着电机加速而慢慢下降,当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这段时间,就是起动时间。

网友G(2016-10-12):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是星接起动时间不够长?还是星接起动结束,从断开星接到完成角接的时间不够长?如果是前者因起动时间过短,起动电流还没有降下来,就进行转换,没有达到降压起动的目的,与全压起动差不多,而且转换时电流很大,会造成保护开关跳闸。如果是后者因转换时间太短,断开星接时产生的电弧还未熄灭,角接接触器触点已闭合,就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这个转换间隔应在30-50毫秒之间最佳。
是星形起动时间。   前天上夜班110KW的电机星形的接触器坏了,更换了后发现是里面的触点(有一付触点溶在一起了),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星形的接触器受的电流不大。后来发现起动时间才5秒,到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像这么大的电机至少要24秒。另外两台55KW和132KW的电机都是5秒起动时间。电器图纸上也写得5秒。设计这设备的工程师也太不专业!
实际起动时间可以这样确定,降压起动时观看电流表,电流表先是往上走到很大甚至到顶,然后随着电机加速而慢慢下降,当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这段时间,就是起动时间。
讲解的很清楚,多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是星接起动时间不够长?还是星接起动结束,从断开星接到完成角接的时间不够长?如果是前者因起动时间过短,起动电流还没有降下来,就进行转换,没有达到降压起动的目的,与全压起动差不多,而且转换时电流很大,会造成保护开关跳闸。如果是后者因转换时间太短,断开星接时产生的电弧还未熄灭,角接接触器触点已闭合,就会造成弧光短路。因此这个转换间隔应在30-50毫秒之间最佳。
是星形起动时间。   前天上夜班110KW的电机星形的接触器坏了,更换了后发现是里面的触点(有一付触点溶在一起了),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星形的接触器受的电流不大。后来发现起动时间才5秒,到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像这么大的电机至少要24秒。另外两台55KW和132KW的电机都是5秒起动时间。电器图纸上也写得5秒。设计这设备的工程师也太不专业!
这个与负载有关系,具体你可以先把时间调长点,然后听声音,看电流,还确实启动时间

网友I:
一般水泵油泵15-40秒,风机30-120秒,球磨机3分钟-18分钟,冲床60-180秒

网友J:
9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K:
电流过大,或许烧毁接触器或许烧毁电机,也可能跳闸

网友L(2019-01-29):
跟大电机直起是一个道理。容易造成接触器的损坏。和电网的波动。或断路器跳闸,启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