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存在吗

楼主(2012-12-22):
交流 12V  10000A  电流 能电死人吗》 如果是直流12V   能电死人吗?

网友A:
想问那里用到这样的器件?
那这样的话阻抗小的不得了,你自己算算。
看看下面的,也许对你有所帮助

高压和低压、强电和弱电
高压与低压的规定
 按过去国家行业标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规定:“电气设备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 高压电气设备:对地电压在250V以上者; 低压电气设备:对地电压在250V及以下者。” 而新国家电网企业标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规定:“电器工作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高压电气设备:电压等级在1000V及以上者;低压电气设备:电压等级在1000V以下者;”
虽然二者说法不一,其实二者是差不多的,国家行业标准说的是对地电压,即相电压,而国电公司企业标准说的是线电压;我国的电压等级就这几个,实际是一样的;
强电与弱电的规定
    强电与弱电是相对的概念,从概念上讲,主要区别是用途的不同,而不能单纯的以电压大小来界定两者关系(如果非要指定用电压区分的话,那就把36V(人体安全电压)以上划定为强电, 36V(人体安全电压)以下为划定为弱电。) 。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区分原则是: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
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1)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赫),称“工频”,意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是高频或特高频,以KHz(千赫)、MHz(兆赫)计。
(2)传输方式不同      强电以输电线路传输,弱电的传输有有线与无线之分。无线电则以电磁波传输。
(3)功率、电压及电流大小不同      强电功率以KW(千瓦)、MW(兆瓦)计、电压以V(伏)、KV(千伏)计,电流以A(安)、kA(千安)计;弱电功率以W(瓦)、mW(毫瓦)计,电压以V(伏)、mV(毫伏)计,电流以mA(毫安)、uA(微安)计,因而其电路可以用印刷电路或集成电路构成。     强电中也有高频(数百KHz)与中频设备,但电压较高,电流也较大。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弱电己渗透到强电领域,如电力电子器件、无线遥控等,但这些只能算作强电中的弱电控制部分,它与被控的强电还是不同的。
强电与弱电分类举例如下:
强电一般是指市电系统\照明系统等供配电系统,包括空调线、照明线、插     座线、动力线、高压线之类的。弱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安全电压等级及控制电压等低电压电能,有交流与直流之分,如24V直流控制电源,或应急照明灯备用电源。另一类是载有语音、图像、数据等信息的信息源,如音频、视频线路、网络线路、电话线路,直流电压一般在36V以内。家用电气中的电话、电脑、电视机的信号输入(有线电视线路)、音响设备(输出端线路)、广播系统、楼宇自动控制(如门禁和安防)等用电器均为弱电电气设备。
四者间的关系可以大概的这么阐述:
高压一定包括强电,强电不一定属于高压;
低压一定包括弱电,弱电一定属于低压;
低压不一定就是强电,强电不一定就是低压。

网友B:
安全用电只与电压有关,国家规定25V为安全电压。低压大电流多用于电解上。

网友C:
安全电压也要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个你可以查一下用电安全方面的书。

网友D:
交直流都电不死人,但当心烫死人,另外在交流这么大电流边上当心被磁化死。10000A电流常规不知有没有,是否要用超导体传输。

网友E:
通常来说,对人体造成危险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另外,若是通过变压器获得的12V,还要防止初级到次级的漏电。
1楼提供的资料,其强弱电的叙述,部分只能供参考。

网友F:
同意4楼见解。

网友G:
我以前工厂里的,设备电压24V3200A,手上有水,摸一根有点麻,抓两厢,没有试过,加热器是石墨的

网友H:
  环境决定安全电压

楼主:
那交流36V 达到多少电流能电死人啊

网友I:
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