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如何通过Starter设置S120控制伺服电机快速停车?程序中使用的是111报文,走MDI的速度模式,停车时有很大的惯性,请问该如何通过STARTER设置?谢谢,请教了~~

网友A:
首先,停车过程,不论惯性有多大,要通过观察停车过程的电流实际值,看是不是在额定电流下制动停车?如果是,那就没治,否,那就有办法。可以缩短停车时间。第二,采取减小减速时间的办法提高制动力。缩短停车时间。当然,快速停车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刹车电阻的硬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停车过程,不论惯性有多大,要通过观察停车过程的电流实际值,看是不是在额定电流下制动停车?如果是,那就没治,否,那就有办法。可以缩短停车时间。第二,采取减小减速时间的办法提高制动力。缩短停车时间。当然,快速停车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刹车电阻的硬件支持。
现在个人觉得电机是自由停车,没有制动的效果~~此外,想通过缩短下坡时间来达到快速停车的目的没有实现,调节到最小也没有效果,请指教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有刹车电阻接到变频器的制动单元上。我不知道S120是否有内置的制动单元,还是需要外挂?如果是外置的,那就要加一个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就可以了。急刹没问题。用不着设置参数。如果有内置的制动单元,那就要看功能图了。我印象里,S120没有内置的制动单元,需要外挂。